显卡核心短路还能修吗?大概需要多少钱?

楼主(2021-03-04):
我有一块R9 390 的显卡,给本地师傅检测后说是核心短路,搞不了,请问各位师傅显卡核心短路还能修吗?大概需要多少钱?感谢!

网友:
如果确实是核心击穿短路了。。那就是GPU挂了。。没意思了吧?

网友:
短路换核心   没有价值了

网友A:
你却认是核心短路了吗?现在核心阻值都很低的

网友B:
要加电流看下才知道,也许只是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却认是核心短路了吗?现在核心阻值都很低的

本地的维修师傅说的,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加电流看下才知道,也许只是电容短路

本地的维修师傅检测后说的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回复,怕是没得搞了

网友:
你换GPU,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的回复,怕是没得搞了

你拿表量一下啊!

网友:
我帮你修一下吧,

网友:
这个没人维修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加电流看下才知道,也许只是电容短路

请教一下大师,给核心加电压一般电流不超过多少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