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Max搬板失败,各位老师傅来看看这个基带码片是不是挂了啊,除胶碎了一点点

楼主(2021-03-04):
本来想搬板,手机没有编程器,想着搬码片也算简单,但是今天借过来一个809F,按照前辈的方法飞线,结果都不识别芯片啊,是809不支持11proMax的码片,还是这个码片挂了啊,除胶碎了个角

网友A:
应该没事,我上次也是这,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事,我上次也是这,能用的

我看了看边角,貌似碎的也不严重,今天找个809h再试试能不能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事,我上次也是这,能用的

809到底能不能读这东西啊

网友B:
809F好像要改供电吧。碎这么点应该不会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好像要改供电吧。碎这么点应该不会废。

我用的1.8V转接座,

网友:
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