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先锋w10密码忘记了 怎么进blos

楼主(2021-03-04):
#刷机# 先锋w10怎么进blos啊

网友:
据说Win10的密码不好解

网友:
拆吧,里面没用小电池吗

网友A(2021-04-28):
使用OTG连接电脑,开机按“ESC“ 有进入Bios的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OTG连接电脑,开机按“ESC“ 有进入Bios的界面

解开啦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