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85M pro4 显卡无显示初级操练

楼主(2021-03-05):
开始集显可以显示,独显无显示

后来独显也有显示,不完美维修

经测量A11对地短路,学习知识说第一条pcie插槽过CPU,地二条过南桥,正常不应该都不好使

后经点位图,发现是IO对地短路,应该是78 79 角

后来买一个IO

吹下芯片

无奈焊工太辣鸡,掉点了,飞线上,不完美修复

网友:
发现触电连锡,怎么也拖不掉,用了三个芯片,掉了五个点,不过里面有空角,虽然借助点位图,不过还是小惊喜一下

网友A:
上点助焊剂,慢慢就拖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点助焊剂,慢慢就拖开了

我好像推芯片的时候用镊子把角弄弯了一点,角和角间距就变近了,怎么拖也拖不下来,也加焊膏了,后来热风枪吹下,重新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