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卡LOGO,

楼主(2021-03-05):
机器拿过来卡LOGO,键盘能热重启,清一下纽扣电池能进系统,跟客户保价不修,短接那个信号或者拉低那个信号能卡LOGO?

网友A:
识别不到显卡也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识别不到显卡也会卡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卡LOGO?

网友B:
装个坏硬盘

网友C:
看看CPU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全换了

网友:
没有坏硬盘,有没有说那个信号短接或者拉低卡LOGO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个坏硬盘

硬盘数据线之间接个电容会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盘数据线之间接个电容会怎么样???

可以试试,还有USB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还有USB数据线

嗯,,,USB数据线之间加一个漏电的电容不知道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CPU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全换了

不是,清一下电池就好了,纽扣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