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1R2不显示

楼主(2021-03-05):
拿过来机器开机1.11不显示,南桥加焊过,不知道哪个菜鸟修的,直接加焊北桥,北桥挂了,跟客户报价,更换北桥,还是一样,再拿芯片,还是一样,头皮上有千万只蚂蚁在爬,放大镜下看南桥有点发黄,测纽扣电池3.3V,用示波器测32.768没有输出,更换黑色小晶振,32.76完美输出,开始电流跳变,LOGO能够进系统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开始也是换了晶振好了,过几天又是同故障返修了,再换与晶振连接的电阻与两电容后好了,再过几天又是老样子了。判断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板子修的工程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开始也是换了晶振好了,过几天又是同故障返修了,再换与晶振连接的电阻与两电容后好了,再过几天又是老样子了。判断是南桥坏了。

不知道,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