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在求助可能南桥的问题宏基4750

楼主(2021-03-05):
之前发帖说进水,南桥也没短路,后来测32.768晶振,1脚1.3伏,4脚没有电压,断开4脚的连接电容也是没有电压,请问1/4脚电压是从南桥里发出来的吗?测量南桥待机供电有电3.3v,这会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呢?
求助
进水

网友:
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一个不就行了,一个金振大把的

网友:
换一个不试一试

网友:
换一个不就行了

网友:
电压不准,找示波器测波形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