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3.0风扇转转停停修复

楼主(2021-03-05):
今天来了一片GA-H61M-DS2 REV3.0通电风扇转转停停反复上电,内存1.5V  桥1.0V   Q24 1.8V  TQ1 CPU_VTT 1.0V供电都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测Q13发现2脚CPU_VTT  1.0V    3脚VCCSA却只有0.45V发现问题,正常应该是1V左右,测1脚控制电压2.9V有点偏低正常应该在3.9V左右,换Q13无果,Q13控制脚通过R40直接到U1的8脚,测U1的8脚电压也是2.9V,直接换掉U1无果,测U1第10脚VSA_REF  0.34V感觉不正常,测R26一端2.5V,一端0.34V,取下测R26阻值很不稳定,直接换掉R26    VSA_REF为0.9V,  Q13的3脚VCCSA输出0.98V正常 但CPU还是没有供电,测95836  9脚VTT_PWRGD开启电压0V,  VTT_PWRGD是由Q18  Q19控制,测Q18的G极5V为高电平,D  S极导通肯定不会出VTT_PWRGD的,D极要出VTT_PWRGD,G极必须要是低电平。Q18的G极与Q19相连,测VCCSA 0.98V   5VDUAL  5V,果断换掉
Q19,VTT_PWRGD输出1V,亮机。测试5分钟   10分钟。。。。。。。。。。。没有问题,装机。最后来张亮机图。

网友:
条理清晰,老司机。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

网友:
学习了,又一张供电问题板

网友:
前端总线上拉电源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