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不认盘,暴力拆解

楼主(2021-03-05):
一块影驰固态硬盘不认了,外壳拆不开 用老虎钳暴力拆解,里面拧开4个螺丝 可以看到线路板  插上外接硬盘盒可以认出来了

网友A:
拆开之后呢?等后续...啥问题,咋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之后呢?等后续...啥问题,咋修的?

应该是壳子挡住了接线,把壳子拆了接触就好了

网友B:
没明白啊,楼主说的虎头蛇尾的。方便说一下后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啊,楼主说的虎头蛇尾的。方便说一下后续吗。

应该是壳子挡住了接线,把壳子拆了接触就好了

网友:
里面的照片没有

网友:
楼主文才不佳,没后续

网友:
拆开就这样了

网友C(2021-04-10):
反过来看看主控,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过来看看主控,芯片啊。

装上去了,就是一些元件

网友(2021-05-18):
没看到主控芯片

网友:
我猜,一定是JMF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