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技嘉B75-DS3V可以触发,点不亮维修。CPU_VAXG=0

楼主(2021-03-05):
主板型号是技嘉B75-DS3V,可以触发,但是点不亮。跑码到4F,55,有点像是不过内存。但是内存供电1.5V正常,SSD=3.3V也正常,VTT=0.77V也算正常。
测CPU供电那边。3个电感VCORE都是1.25V,应该也算正常。唯独的是上面一个电感不出电压,不知道是哪路的供电?
因为手头上没有B75-DS3V的图纸,有份B75-D3V的来借鉴是CPU_VAXG。请教下,这个CPU_VAXG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集成显卡电压,过了内存后才能有的电压。

网友:
BIOS刷了吗,清个BIOS看看

网友:
CPU供电洗洗吹吹  这边容易氧化

网友:
这种机器也不值得花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