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完BIOS出现pci vendor and device IDs do not match

楼主(2021-03-05):
有一台联想E530的本,原本是开机掉电,不断循环,进不了系统。刷完网友的BIOS,可以正常点亮,但开机出现这个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换一个BIOS继续刷试试

网友:
又刷了个其他网友的BIOS还是这样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了,那天拆了好几个E系列的不同型号的本,看着都一样的小板子,就没注意,随便拿了一个装上去了,上面有个有线网线口,就是这个报的错。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无线网卡才有白名单,有线的也不放过。这联想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