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50D掉电小修

楼主(2021-03-05):
                      品名:K650D-I7 D2                              型号:CW65S04来时能开机说有时候会自动关机,上测试盘跑3D不知道啥时候掉了,上可调电源待机有3v正常,触发电流0.072,测各大电压5v有了其他没有,测二级3 5v打开图纸PQ54  3v二级转换 1 2脚0V 3脚0v 5脚3.3v DD_ON#低电平开启转换, 搜来源PQ23 2脚0v不正常,打值没短应该断线了2 5脚3.3v连一起看看电流还是一样测6脚还是3.3v 看来 管子坏了,翻两下料板没翻到,短接1 6脚还是没用把3 4脚也短接了上电开机.测试了几天没啥问题。

网友A:
这样短接了,关机时有些供电没断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短接了,关机时有些供电没断掉吧

不会 看管子

网友:
蓝天 主板的老通病

网友:
{:4_113:  学习了

网友:
这种掉电我都是换南桥好的,楼主这个省钱呀

网友:
pq23是通病这个板

网友:
蓝天的经典款

网友:
楼主偷懒了,这种6脚很好找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还是论坛好,能学到太多的东西了

网友:
蓝天 通槟   捡钱

网友:
你这线飞的真豪放

网友B:
你就不能拿个漆包线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就不能拿个漆包线飞吗

下次我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缺少电压引起掉电。

网友:
好厉害呀!我就是个小白

网友:
多谢蓝天   让我们可以捡钱

网友C:
我的都换了,还是不行呀,PQ23  PQ58,还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换了,还是不行呀,PQ23  PQ58,还是不行呀

故障应该不一样,你的啥故障?

网友C:
掉电重启,有时候不开机,电流0.07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重启,有时候不开机,电流0.072,

你好,故障不一样,建议还是按时序好好查查图纸吧。等通病干感觉就不靠谱

网友:
按时序也不好弄,有时候查着查着,又开机了

网友C:
电流不停变化,有时候0.072  有时候0.333,有时候0.9,有时候开机了

网友:
这种6脚管子还是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停变化,有时候0.072  有时候0.333,有时候0.9,有时候开机了

我以前碰到过一个每次触发电流不一样的,后来选一个电流修那个是CPU芯片坏的 我建议按一个电流查吧

网友D:
这种6脚的双N管  在仁宝的主板上比较容易找到  看外观一样的  再对一下图纸就好 不分方向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个PQ58 6脚电压是多少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个PQ58 6脚电压是多少V

你好,刚看到,手机下了个图PQ58 6脚是5V开启信号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这个PQ58 6脚电压是多少V

6脚由5V线性上拉开启5V待机,5脚3.3V高电平使5V的开启信号不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6脚的双N管  在仁宝的主板上比较容易找到  看外观一样的  再对一下图纸就好 不分方向

好的,下次知道了,其实很多细节上的经验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刚看到,手机下了个图PQ58 6脚是5V开启信号正常为高电平,

实测多少,我这里测到是1.3V,不知道是不是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

网友:
终于搞定,Q1坏了,换了就稳定了

网友:
更正一下,是PQ1,给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