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呼吸灯条坏了怎么修?

楼主(2021-03-05):
大家都知道,现在新一点的主板大多都有音频那边的呼吸灯条设计。虽然没什么实际用途,就是个好看。
不过碰到高端的板子,如果不修出来的话买家会啰嗦。前段时间就碰到这么一位,被他逼逼了好久,退了他30块才解决。。。

所以来问问坛子里有哪位高手知道怎么维修这个东西的?指教一下

网友:
买来换上去啊

网友: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咋换啊?嵌在主板pcb上的啊。

网友:
BIOS里设置了也不亮啊,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
红色的发光灯条

网友:
我看正面都有电阻,背面有电容

网友:
它这个是不是12V接入的?估计要维修的话也只能查一下供电了?如果是本身坏的话是没办法换的吧?嵌入在pcb里肯定不能换的吧?

网友:
这个东西网上的资料都很少。。没地方了解

网友:
去工厂没压好PCB前偷一块,这不是换个灯珠啊。这是要拆板层啊

网友:
这个灯条不发光,发光的是背面的二极管。整条都不发光,说明后面二极管的电路坏掉了。我觉得楼主应该仔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