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讯景 无核心供电

楼主(2021-03-05):
第一次发帖发错版块了,显卡区师傅请指点:
RX580讯景,其他电压都正常了,就是没有核心供电,NCP81022的EN脚电压1.0几伏 , 没修过这种卡 不知道这个电压正不正常, 有修过的大师傅还望指条明路。

网友:
大高手,不会修这种卡,没研究过

网友A:
测下GPU内核的阻值。看看短路不?

网友:
这是挖矿的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GPU内核的阻值。看看短路不?

有差不多1点几欧   看样子是个矿卡, 显存中间都变色了都

网友:
新人学习来了

网友:
应该正常的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的

网友:
挖矿的卡

网友:
其他的电压都有吗?

网友:
正常3V的,来自0.8V的PG

网友:
强制拉一条线过去给芯片en脚 3v
另外看看这个电感0.9v有没有 如果用的话可以试试飞一条线给核心 试试行不行

网友B:
0.9V是有的,就是不出核心供电。81022en脚的电压来自8713的1脚pgok,出来就是0.8-0.9,这个电压又通过一个10K电阻接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V是有的,就是不出核心供电。81022en脚的电压来自8713的1脚pgok,出来就是0.8-0.9,这个电压又通过一个10K电阻接的5V,

有就飞线啊

网友:
你来研究这些那些干什么 有电压就飞线试试
换个思维试试啊

网友:
换个思维试试啊

网友:
EN脚飞线无效,0.9伏直接连到GPU供电,核显进系统可以识别的独显,设备管理器代码43,请问是不是可以确定核心无问题,后续还是要修通供电电路?

网友:
有开启信号就换芯片

网友:
正常EN信号是3.3V左右

网友:
币子涨价,大家开始修显卡了

网友C:
这就是纸上谈兵,先测一下GPU对地的阻值,以及显存对地阻值,一切都测试好了在谈维修思路,盲目的去找供电电压,一辈子你也找不到。

网友:
EN脚电压只有0.9几,飞线3.3V也不起作用,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
FB反馈查了没有

网友B:
现在有新情况:
EN脚连接5V的10K电阻换成2K后EN电压为2.8V, 核心电压0.9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组无电压

网友B:
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网上查不了资料,用什么可以代换呢?这个芯片串在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之间,下管的G级驱动电压有,上管没有,查到这个芯片上管驱动电压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纸上谈兵,先测一下GPU对地的阻值,以及显存对地阻值,一切都测试好了在谈维修思路,盲目的去找供电 ...

您说的对,拿到显卡测了核心对地零点几,显存10几,保险都没烧,均无短路,才上电测电压,发现除了核心供电其他电压都有,您说我该怎么修呢?

网友:
挖矿的卡 修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个什么芯片,网上查不了资料,用什么可以代换呢?这个芯片串在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之间,下管的G级驱动电压有,上管没有,查到这个芯片上管驱动电压无。

A4u,A4c都可以,ncp81161

网友:
引用 网友D:
A4u,A4c都可以,ncp81161

多些师傅指点,不知道我的图画的对不对

网友:
我的蓝宝石480也是这样,核心没电呀,请问卡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有新情况:
EN脚连接5V的10K电阻换成2K后EN电压为2.8V, 核心电压0.9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组无电压 ...

这一组电压到底是什么电压有知道的师傅吗?

网友:
现核心电压0.9已出,核心热 ,不亮,MOS管驱动芯片很烫手

网友:
维修显卡小白一枚需要老哥们的支持

网友:
此卡到我手上已经是第5修了, 客户昨天才说,果断不修了,鬼知道前面有没有挖坑,真倒霉!

网友(2021-04-13):
你在错误的点上纠结 除非运气好不然你修不好这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