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M-A581插硬盘触发死机

楼主(2021-03-05):
        一块NM-A581主板,不插硬盘能正常触发点亮屏幕,键盘灯也亮。插入硬盘后触发,没有任何反应。
        用维修电源插入硬盘后触发发现,触发电流相当于从内存读取一下就卡死了。根据该故障是由插入硬盘引起的分析,对比硬盘接口在插入硬盘前后的测试数据发现复位信号幅值由插入硬盘前的正常值3.2V跳变成2.0V.查周边电路发现U112的2脚复位信号由U73的4脚经过电阻R141形成,插入硬盘前U73的4脚和U112的2脚电压均为3.2V正常,插入硬盘后U73的4脚仍为3.2V正常,而U112的2脚电压却变为0.8V不正常。更换U112再通电测试,对比U73的4脚和U112的2脚电压在插入硬盘前后的测试数据发现复位信号幅值均为正常值3.2V。装机后触发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可以  学到了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下次注意一下这样的电路

网友:
路过学习下有机会可以借鉴

网友A:
对比硬盘接口在插入硬盘前后的测试数据发现复位信号
你把J1接口的数值全测了一遍吗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比硬盘接口在插入硬盘前后的测试数据发现复位信号
你把J1接口的数值全测了一遍吗

对,因为故障是插入硬盘引起的,所以直接测试对比插入硬盘前后的硬盘座子管脚的数据可以快速的找出故障

网友:
不错,我还没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个是一个问电路吗

网友:
没修到过~~

网友:
应该是排线短路了吧,再一体机上遇到过

网友:
这个被拉低的信号还去了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