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战神Z7-KP7S1

楼主(2021-03-05):
求战神CP65R03显卡供电芯片的型号

网友:
没有点位图吗?

网友:
没有找到点位...........

网友:
机器还在吗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 芯片烧了 看不清型号

网友:
显存那里是mos管,显存供电芯片是7J=
不过这机器建议改集显,修显卡不稳定

网友:
找不到图纸么????????

网友A:
我的没弄好 现在亮机一分钟风扇狂转 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弄好 现在亮机一分钟风扇狂转 掉电

那边烧了显卡肯定是坏了,改成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