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4 1724 不开机 类似通病

楼主(2021-03-05):
surface pro4 1724 不开机 拆开检测EC边上电容短路 但接3.3V烧一下又不短了 开机都正常,放一天他又短了,我看之前有人发过这问题但没看到处理结果,有谁知道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laotongb 老通病了。。背面的 左右  各有一个芯片,  好像是什么 感应芯片。。拆扔垃圾桶。。。

网友:
有个电阻上面框李 右边看看 烧穿不能开机

网友:
我之前有修过,发过贴的

网友(2021-04-16):
引用 网友A:
laotongb 老通病了。。背面的 左右  各有一个芯片,  好像是什么 感应芯片。。拆扔垃圾桶。。。

哪个位置呢?

网友:
只能放电  不能充电是什么问题啊  还有键盘没反应 没有供电怎么修哇  大师呢

网友:
背面两个铁壳芯片旁边的电容拆了就行芯片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