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芯片的资料

楼主(2021-03-05):
看丝印好像写着GE6,从电路上来看应该是驱动LED相关的。我在网上查不到这个芯片确切资料,只能查到一些包含GE6字眼的与驱动LED相关的芯片。比如IL6GE恒流LED驱动稳压芯片。不知是否可以用IL6GE芯片来替换?

网友A:
我怎么看到是GEC,型号是AP3031KTR-G1,LED升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到是GEC,型号是AP3031KTR-G1,LED升压芯片

多谢大神指点,顺着您给的提示,已经找到了一模一样的芯片,人家的丝印比这个清楚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