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检测卡卡55

楼主(2021-03-05):
华硕H61M-K检测卡卡55,刷过BIOS无效果,无奈之下换CPU,结果OK。有时候也要怀疑CPU。

网友:
我手里有两个B85 也是 、用了1840的cpu 不是内存不过、就是内存槽不过、4个内存槽、有的好使、有的不好使、以为是bios 可是我刷了N个都不行、后来直接换了个cpu 奶奶的熊、好了!

网友(2021-04-07):
我这个换两个cpu都不行,cpu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