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加电打表,主板短路,

楼主(2021-03-05):
收到手机单主板加后壳没有屏幕,

取出主板发现上面残留松香熏白Q1403缺失

由于保护管拆掉加电电流正常!说明第一端不短路,测量地测量第二端PP_VCC_MAIN短路状态次路为主供电通往主电源,基带小电源,功放电源,音频,NFC,NFC前段,WIFI芯片,显示,屏背光驱动芯片,指纹升压,闪光灯驱动芯片,

通过图纸清晰可见,主板为二修既然上家没找到问题看来问题不简单!先简单推理一下,一般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是显示部分和WIFI芯片,上面提到PP_VCC_MAIN供电直通这两个芯片,那就用排除法先扣电容,不行在拆芯片,
先扣掉WIFI的就这

测量发现还是短路,然后就是背光供电上的,有两个全扣了,再次测量发现阻值回来了,

加电开机电流正常成功开机由于没有密码所以只能到这了,

总结,背光电路上的滤波电容短路,由于电容耐压值偏高,加上电源表保护,烧机的电压只有0.7V,所以电容不会发热,松香大法烧不出来,希望此次分享能帮助到你,感谢观看!

网友:
有帮助 ,学习到了 排除方法

网友:
WIFI的 电容 是扣掉  C5202 C5203S是吗

网友:
背光拆掉的是 C1552  C1579

网友:
高手在民间
向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老师的思路真清晰

网友:
厉害了我的偶像

网友(2021-06-01):
楼主用的是什么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