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板上这种芯片怎么识别?

楼主(2021-03-05):
型号还有好多,找不到参考手册,真是

网友A:
在查芯片型号上,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尝试,比如找点位,再比如问淘宝卖芯片的,以及根据丝印上百度,还有就是平时多积累,并且和同行多交流,因为芯片有可能用在其它有图纸的板子上,来我们远程班吧,

一千多人的群,平时活跃人数也很多,都是一线的工作者,经验丰富,不仅能学到知识,同时能交到很多高手

网友(点评):
也可以找我哦 嘿嘿

网友:
到店帮你查下

网友:
是啊,很多毛都找不到!!!

支持 2 反对 0

网友:
去淘宝专卖芯片的店!你截图给老板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上找不到资料

sheet.data.com

网友:
MP8858GQ开关稳压器,拿走不谢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联系我

网友:
666直接淘宝买啊,这些都不贵,最贵的小IC,30的我都买过,还好装上就好了,没图纸没点位,客户运气好,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联系我

你有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查芯片型号上,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尝试,比如找点位,再比如问淘宝卖芯片的,以及根据丝印上百度,还有就是平时多积累,并且和同行多交流,因为芯片有可能用在其它有图纸的板子上,来我们远程班吧,一千多人的群,平时活跃人数也很多,都是一线的工作者,经验丰富,不仅能学到知识,同时能交到很多高手

怎么加入你们远程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加入你们远程班呢?

加我QQ 857699050,我跟你说下,是迅维远程班哦!不是我开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查芯片型号上,我们可以有多种方法尝试,比如找点位,再比如问淘宝卖芯片的,以及根据丝印上百度,还有就是平时多积累,并且和同行多交流,因为芯片有可能用在其它有图纸的板子上,来我们远程班吧,一千多人的群,平时活跃人数也很多,都是一线的工作者,经验丰富,不仅能学到知识,同时能交到很多高手

东哥,好卖力啊。。。

网友:
只有做芯片的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