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使用问题

楼主(2021-03-06):
示波器配的p6100 10X探头能测开关电源的400v pfc信号吗?

网友:
400V测量不了,,,电压高了,,,可能用1:100的

网友:
哦,谢谢,那看来得准备一个高压探头了。

网友:
还是用高压吧!另外,记得示波器、DUT做好相应隔离!否则有安全问题。:ci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