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维修电源表有什么性价比好的推荐吗?

楼主(2021-03-06):
目前用的这个老是进不去系统,电压需要调很高才行。有些手机调高了都不行

网友A:
手机的可调电源挺多的呢、我用的兆信 RF-1503T  15v3A 的指针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可调电源挺多的呢、我用的兆信 RF-1503T  15v3A 的指针电源!

很多我肯定知道,我想让大家推荐一款大家用的比较多,公认性价比 比较高的

网友:
需要有500毫安的毫安表,有五a的更好

网友:
科睿源的表不错,我自己在用,30v5A的不到300元。

网友:
顶顶  大神们都推荐下

网友:
建议使用模拟电源

网友:
咱俩的电源一样。你碰到过什么手机不行?

网友:
我用的优利德非常不错,可以买4位电压电流表的型号。去我的贴子看看下面有调节电压,硬关断电源的视频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263601&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1&p_u=1203995

网友:
5V 3A可以了吧

网友:
3a确实小了点,买个5a的,还有线子也要好点的,否则线损大也会引起

网友:
搞进口的

网友:
(●°u°●) 」有没有老哥推荐的?

网友:
再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