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K55VM做系统蓝屏 进PE蓝屏

楼主(2021-03-06):
版号K55VM做系统蓝屏 进PE蓝屏   BIOS 刷了    客户来不显示   内存坏了  换一个就显示了
但是系统做不进去 换了几根内存了            BIOS 也刷了
裸板做系统     进PE 还是蓝屏 做系统 做一半 蓝屏
什么问题    各位大神

网友:
补充下   CPU也换过了

网友A:
还有桥没换,查下供电是否有波形异常的,再不行换人

网友:
具体的蓝屏代码是什么?

网友:
显卡呢   代码发开卡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部分

网友:
太多看着头晕

网友:
做系统的时候先不要安装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供电不稳造成的,查查供电吧

网友:
显卡驱动别打  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桥没换,查下供电是否有波形异常的,再不行换人

换个人搞好了

网友(2021-05-27):
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