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S1不触发不通电不开机通病秒杀

楼主(2021-03-06):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测开关有3.3V正常,强制电源绿线对地短路开机(PSON),然后再按一下开机键,显示屏正常亮机,基本锁定IO 8620E 105脚(PSON脚)到电源绿线断路或线路有问题。检查过程发现CPU附近的线路有一条给腐蚀了,用万用表测确定是PSON的这条线,用线把断的地方连接起来,然后这条线全部用焊锡挂上,通电试机,正常,最后上绿油,收工。

我是为了不外加一条线,所以这样搞,大家如果想快一点,直接按我的图直接拉一条线过去。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算通病,环境不好腐蚀断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算通病,环境不好腐蚀断线,谢谢分享

是通病

网友:
直接飞线还快还耐用,反正这板也 膏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能算通病,环境不好腐蚀断线,谢谢分享

的确是通病

网友:
换个思维试试啊

网友:
非常好,我也遇到几次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

网友:
焊接得挺规整了!

网友:
感谢分享  我还是要加紧学习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好多张了

网友:
高端卡难修

网友:
技嘉主板腐銅板面本身就比较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