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开机电流0.3重启两次,目前在查EC

楼主(2021-03-06):
联想Y470开机电流0.3重启两次,目前在查EC

网友A:
0.3要看CPU电压出来没吧

网友B:
这个机器我遇到好几个  无线网卡 坏的 导致  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要看CPU电压出来没吧

没有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遇到好几个  无线网卡 坏的 导致  开不了机

已经弃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要看CPU电压出来没吧

没有CPU供电!!!!!

网友C:
可以测下ec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不行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下ec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不行换ec

最后查到是南桥出了问题,

网友:
电流这么低,查EC估计没用,查供电吧。

网友:
机器不值钱了。怕修好了也不挣钱

网友:
电流这么低,主要供电都没出吧

网友:
聽說0.3太高了,是不是?

网友D(2021-05-06):
这个问题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修好了吗?

没有啊!给客户直接换了块主板

网友:
我有一台跟楼主的问题一样

网友:
Cpu供电不出

网友:
求大师邦助谢谢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B+ 容易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