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3 pro gaming 可以修改主板bios 么?怎么操作啊 ?

楼主(2021-03-06):
华硕e3 pro gaming,这个主板有两个pcie插槽,第一个上面插的显卡,可是只要第二个插槽上面插了设备,就无法识别独立显卡,还有个问题就是,m.2的接口我插的金士顿sa02000 ssd可以正常使用,系统是win10 64,可是每次重启就会蓝屏报0X000000f错误,断开电源等几分钟,启动电脑一切正常。请教各位大神什么原因?

网友:
这块主板bios里没有pcie启动项的选项,可以通过修改bios打开这个选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