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等多型笔记本电脑 CPU供电管理芯片ncp6132a引脚功能,附联想G400电路图

楼主(2021-03-06):
1..对于内部控制电路1 VCC电源。去耦电容器是从这个引脚连接到地上。
2 .vddbp数字逻辑电,此引脚连接到VCC 10。连接0.1μF电容从这个引
3. vrdya开漏输出。高表明辅助输出调节。
4.逻辑输入,逻辑高,使两个输出和逻辑低 禁用两个输出。
5.连续视频数据接口。
6.报警-串行VID警报。
7.时钟sclk串行vid。
8. Vboot一电阻接地引脚设置核心和辅助引导−电压
9.组电阻从这个引脚接地方案的振荡器频率。此引脚提供一个修剪输出电压为2 V。
10.−正向输入VIN VRMP饲料的斜坡补偿。电流馈送到这个引脚是用来斜坡斜坡的控制
11. VRHOT #逻辑输出随温度的热。
12. vrdy开漏输出。高表示 核心输出调节。
13. VSN的反相输入到核心的差分远程感测放大器。
14.−VSP非反相输入端的核心差异远程感测放大器。
15..核心的远程感测放大器的15个输出微分。
16.对于负载瞬态提高16 trbst #补偿引脚。
17. FB的电压误差放大器的反馈为核心的输出
18.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反相输入端18公司的PWM比较器输出为核心。
19.核心输出19输出电流的总输出电流监测。短到GND如果IMON功能不需要。
20.过电流关断阈值逻辑核心输出设置。电阻cscomp设置阈值。
21.用于核心输出的程序下垂函数的下垂。它连接到电阻分压器之间放置
22.cscomp和csref总结节点。22.cscomp为核心的输出总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
23. cssum转换为核心的输出总电流读出放大器的输入。
24 .csref总输出电流检测放大器的参考电压输入。和反相输入端的电流平衡的核心—安斯读出放大器。
25.基因非−逆变阶段3电流平衡感测放大器输入
2.6非−CSP2逆变阶段2电流平衡感测放大器输入
27.非−CSP1逆变阶段1电流平衡感测放大器输入
28.温度检测输入TSNs为核心的转换器。
29.双向驱动栅极驱动器使外部驱动器为核心和辅助导轨。它应该是悬空的如果未使用。
30.脉宽调制3相。在这个节目对地电阻引脚IMAX。
31.高−侧自举电源之间的相位1
32.−HG1高边栅极驱动器输出阶段1
33.−SW1高侧栅极驱动阶段1的电流回路
34.个−低侧栅极驱动输出阶段1
35.为栅极驱动器的电源地
36.用于栅极驱动器36 PVCC电源
37.−LG2低侧栅极驱动输出阶段2
38.个电流回路的高−侧栅极驱动阶段2
39.−汞高边栅极驱动器输出阶段2
40.高−侧自举电源BST2阶段2
41.低−侧栅极驱动输出辅相1
42.高−侧栅极驱动辅相1 42西南铝电流返回
43.−HGA高边栅极驱动器输出辅相1
44.高−侧自举电源BSTA辅助阶段1
45. pwma奥克斯2相PWM输出。该引脚上的程序imaxa地面电阻。
46. tsnsa温度感的辅助器
47. csp1a非−反相输入辅助电流平衡感测放大器阶段1
48.csp2a非−反相输入辅助电流平衡感测放大器阶段2
49. csrefa总输出电流检测放大器的参考电压输入为辅助。反相输入辅助电流相位1和2的平衡读出放大器
50. cssuma逆变辅助输出总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入
51.为辅助输出的总电流检测放大器的输出51 cscompa
52. droopa用于程序下垂功能的辅助输出。它连接到电阻分压器之间放置cscompa和csrefa。
53.组在电流关断阈值AUX输出设置。电阻cscompa设置阈值。
54.为辅助输出54 IOUTA总输出电流监测。GND短路如果IMON功能不需要。
55.奥克斯误差放大器55、输出和辅助输出的PWM比较器的反相输入
56. FBA的电压误差放大器反馈辅助输出
57. trbsta #补偿引脚的负载瞬态增强
58.的辅助鉴别远程感测放大器输出58迪法
59.−VSPA非反相输入辅助鉴别远程感测放大器
60. vsna反相输入辅助鉴别远程感测放大器
61接地模拟地

补充内容 (2021-4-12 10:38):
还有最近搞到G400的点位图,有需要也可以上传

1.31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10 分, 下载 1 次

电路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