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12寸 A1534 820-00244-A 不开机

楼主(2021-03-06):
加点小漏电,插充电器  5v不升压,C1308短路,把u3100拆了就不断路了,加电还是漏电。测u3100焊盘地脚 44角接地 正常吗?

网友:
查了一下图纸貌似没有C1308  44脚图纸上经电阻接地 正常   现在漏电多少?先换个芯片上去试试吧

网友:
44脚对地短路感觉是不正常啊,加电烧一下试试看是哪里发烫

网友(2021-05-16):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的BIOS比较贵,收藏了,再次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苹果的东西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