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主板拆电容的简单方法(适合新手)

楼主(2021-03-06):
       新手想从主板上拆电容相当不容易,不但主板用的无铅焊锡熔点高,而且很多新手工具也不齐全。
      楼主也是新手,手头唯一工具就是一把40w的外热式电烙铁,无法破防主板焊锡 。反复研究之后想到用酒精灯加热形成“迷你加热焊台”效应,拆电容效率还挺高的 (此方法并不严谨,仅供参考)。
       经过百度得知:酒精灯外焰500度左右,这个温度不高,用来加热焊脚是比较合适的,因为焊脚往往和其他元器件连接,本身导热散热效率也很高(热损耗大)。而且酒精燃烧后又不会有什么残留物。       效果:第一个电容加热时间大概2分钟,如果是连排电容,因为是面的加热,旁边第二个电容起始温度较高,大概只需要30秒-1分钟加热,产生连排拔起效果。

网友:
拆这种东西,还是建议用高频高台。

网友:
属于另辟蹊径了,不过别把板子点着了,,,

网友A:
估计电容高温时间长了,也废了,最好是涂上焊油洛铁刀头黏上焊锡瞬间拔下。高温时间长的电容回漏电的

网友:
弱弱问一下 装的时候呢?会不会也烤坏  一般风枪辅助加热,烙铁焊接  很容易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容高温时间长了,也废了,最好是涂上焊油洛铁刀头黏上焊锡瞬间拔下。高温时间长的电容回漏电的

固态应该挺稳定的吧,前面都是预热,每10s拔一下,所以刚好融化的时就拔下来了 。

网友B:
要这么多电容干嘛 这种电容很少坏的

网友:
维修主板的人手上都有风枪的,这是维修基本工具,,

网友:
卧槽,这是另类吗,怎么会这样想呢,拆这种电容,我一直都是用烙铁拆啊

网友:
这个方法真是绝了

网友:
华硕的黑金电容,超级难拆

网友:
这个还是建议风枪预热,再用罗铁头躺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容高温时间长了,也废了,最好是涂上焊油洛铁刀头黏上焊锡瞬间拔下。高温时间长的电容回漏电的

网友的刀头是何型号焊台?203H?

网友:
独辟蹊径,人才呀!

网友:
拆这种东西,还是建议用高频焊台...................

网友:
拆个电容,被你搞出新花样了。

网友:
这个利害啊!

网友:
都是一把洛铁就拆

网友:
火候不好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这么多电容干嘛 这种电容很少坏的

拿来DIY用于滤波 。固态16v通用性很强 ,而6.3V大量用在高档的手机充电器输出滤波上

网友:
我第一次看到用酒精灯拆,看看我的风枪是不是多余的

网友:
这都拆下来了啊    有心的人啊

网友:
会不会把主板背面烤黄了?

网友:
第一次见火烤拆电容的,这种方法应该不可取,娱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动明火,不是太好的办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动明火,不是太好的办法

其实温度和火焰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试过用焰心,只能变软,拔不出。
稍微扩展下思路,加大距离,可以把主板需要焊接位置的温度提升到100-200度,焊接任何东西都将会变得相当容易,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温度和火焰的位置有很大关系,试过用焰心,只能变软,拔不出。
稍微扩展下思路,加大距离,可以把主 ...

你误会了,我指的是动明火不安全。 还是整个锡锅吧

网友:
拆这个电容用好一点的烙铁的大刀口很好下的,便宜货说不评论了,最差也得936吧

网友:
不建议,时间长容易导致电容异常!

网友:
新手路过……。见识了……。

网友:
另辟蹊径了

网友:
的确是个新方法

网友:
值的借鉴,好好练习。

网友:
弱弱问一下 装的时候呢?会不会也烤坏

网友:
这个方法拆还是不错的,小烙铁主板上焊换电容估计也不好焊上吧,最终还是要换个好烙铁才可以

网友:
换这么多 点容。。。。。

网友:
这样弄用风险的吧,容易把板子烧坏的,高温和明火是两个概念的。

网友:
这种固态电容还是比较有回收价值的。在加热电容的时候也可以顺便把边上的mos管拆下来。

网友E:
205h高频焊台加大刀头对付这种电容都是秒拆

网友:
火烤的方法适合拆卸大面积焊点的,非常方便。我试过用燃气灶+石棉板。
另外,大功率加热源也可以用电炉,主板与发热体间距适当,都可以作为辅助或者直接拆解的。:daxiao:

网友:
我用打火机

网友:
还是用风枪可靠。

网友:
还真不容易拆主板电容,一般主板废了就直接煤气炉烤,很快就拿下来了,哈哈

网友:
其实就是你的烙铁不行,搞这么复杂!

网友:
历害了我的哥,用火烧啊!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楼主没预热台?

网友:
要是主板换电容,也用酒精灯吗?

网友:
都有风枪的,这是维修基本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5h高频焊台加大刀头对付这种电容都是秒拆
我试过203H,拆主板电容挺费劲的,固然需要205H啊。

网友(2021-04-16):
风枪吹,电烙铁放上去,容易下来.

网友:
用热风枪,用烙铁拆,两脚加锡待焊锡熔化时拔出。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电烙铁加热风检搞定。

网友:
燃烧pcb会产生有毒物质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用酒精的外焰呢还是内焰火

网友:
加热焊台开始不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