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8脚FLASH 一般选什么型号备用?

楼主(2021-03-06):
显示器的8脚FLASH 一般选什么型号备用? 多大容量,什么价格,,有谁能告知不,, 参考个价格淘宝购买些
显示器

网友:
不用备,平时总修机,自然有料板,,

网友:
多备点料板就可以了,一般容量差不多度可以代替的。显示器多数为3.3v芯片的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