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炫龙X5维修经验

楼主(2021-03-06):
板号
6-71-W65S0-D02
故障
开始时待机0.007触发0.030,之后突然0.5桥发烫,偶然一次0.009不触发
直接换了桥,0.3桥发烫,放了几天
基本都是0.3桥发烫,一次0.009不触发,一次0.007触发0.030回到原始故障
趁原始故障测量桥的待机条件发现RTCVCC只有1.2V
供电来自芯片SLG3NB314VTR

烧鸡电容C678漏电

网友A:
测电容还有1.2V电压,此时应该D24和电容都有发热吧,用的3.3V烧鸡吗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例!苹果主板的  也是触发0.3左右  桥很烫 后发现一个RTC电容腐蚀漏电  更换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电容还有1.2V电压,此时应该D24和电容都有发热吧,用的3.3V烧鸡吗

D24没装,轻微漏电,摸不出来。这个RTCVCC是芯片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例!苹果主板的  也是触发0.3左右  桥很烫 后发现一个RTC电容腐蚀漏电  更换后修复!

看来桥缺电会导致发烫,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