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E42-80求助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21-03-06):
联想昭阳E42-80开机屏幕背光亮 没信号输入 大些键盘灯长亮!刷BIOS了一样怀疑板载内存出问题了!

网友:
把现存去了 插个内存试试

网友:
屏供电是否正常呢?屏幕也排除了吗?

网友:
可以刷Bios屏蔽呀!

网友:
这款机器我就没修好过!都是通电风扇狂转电流0.4左右!3V电感短路到零!

网友:
我咋感觉这四颗是显存而不是板载内存?建议你外接显示器试下看显示正常不正常。还有,屏线的屏供电电压,数据信号是不是正常。

网友:
接外接试试

网友:
我看怎么像是显存,貌似不是板载内存,可以看一下屏供电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两个都是u挂,你打下usb对地阻值。这个板子特别爱烧u和板载内存

网友:
板载内存有问题,不会亮,

网友:
改BIOS             也可以

网友A:
发原机BIOS 我可以帮你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原机BIOS 我可以帮你屏蔽

谢谢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