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1-s3无限重启

楼主(2021-03-06):
      技嘉主板 ga-p61-s3  rev 2.0   通电无限重启,测各大电压都正常,测pci槽时钟,复位也正常,看来只能倒着查了,直接测-CPURST, 电压为零,往前一步测-PFMRST1,电压3.3v, 正常,看来是cpu复位不正常, 由图知道-CPURST由 VCC3经R219  R199分压而来,受控于Q19, Q19又受控于Q26, Q26 控制脚来至-PFMRST1,测得电压为0.7v, 3脚电压3.3v,不正常,看来是Q26坏了,懒得到料板上找,直接取掉Q19, 通电还是无限重启,-CPURST电压到是出来了,1.1v.   只好把Q19,Q26同时换掉,通电亮机。 维修结束,随上亮机图及亮机bios.     此处有点不明白,为啥拆掉Q19后,-CPURST电压出来了都不跑码,一定要换掉Q26才能跑码。

网友:
要一定的时序才能正常工作吧 如果拆掉了  是不是CPU复位比平台复位先出来了呢?

网友:
这个要看电路来分析才行,可能还是有条件不满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