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 H61M-P31(G3) V1.0 开机不断重启

楼主(2021-03-06):
  V星主板 H61M-P31(G3) V1.0 开机不断重启,找来一个小喇叭,不拆内存无报警声,拆下内存有报警声。估计CPU部分有故障,没有测得CPU电压,因为手头没有这个供电芯片,无奈只有加焊一下芯片试下,插电,开机,嘿!好了。

附:亮机bios

网友:
我也加焊过不少

网友:
是旁边的两个电阻坏了 加焊可以好 但用久就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