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REV1

楼主(2021-03-06):
华硕P8H61-MLX3 REV1.0   自动重启无限掉电维修,我人狠话不多,直接换掉PU10解决!

网友:
这种小三极管和上拉电阻都得注意,加热就好,冷了又坏,多为电阻变值。我修这个基本都直接洛铁干它。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