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卡RADEON RX480 RS 8GB 花屏

楼主(2021-03-06):
大家帮我看看这是不是有错误,还有就是谁有这个卡的BIOS程序?

网友:
矿卡工作时处于长时间满 负荷,高热易引起焊点不良,其次是高温使芯片出现不良,先试补焊,一部分问题可除

网友A:
显存没报错,你要BIOS把核心和显存编号照一下帮你找!

网友:
核心,通道,显存都没问题。看来问题出在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没报错,你要BIOS把核心和显存编号照一下帮你找!

明天我联系你,先谢谢了

网友:
我怀疑可能是BIOS的问题,可网上又找不到合适的?

网友:
核心加焊一下

网友:
新手看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
要翻页至文档结尾才行

网友:
这是用的什么程序扫的显存?

网友:
一个显存之前被修过,重新加焊显存Ok了

网友:
正常扫显存扫不出,需要超频再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