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2018款a1989进水上电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03-06):
机器为2018年a1989,版号820-00850-a
拆开发现屏幕接口跟主板接口进水腐蚀烧坏,

更换完接口,把l8504烧坏用细线偷懒连接一下,

开机发现电流0.5几安,用手摸cpu有温度,但是屏幕不显示,看来没那么简单,发现cpu附近3个大电感没有电压,硬盘附近小电感没有电压,示波器测量发现开关管有动作,

测量硬盘附近电感,也产生了电压

测量sys pg正常,复合mos管也得到了pwm信号,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测量阻值发现EDP_INT_AUX_N  意外

发现这个阻值很低很低

最后判断cpu损坏,报价等消息吧!

网友:
烧坏这么多都能修,技术一流大神

网友A:
教你个技巧 13寸mbp屏接口进水的 主板都不用拆 主板屏线接口排线翻过来 直接测左上 第2.3个点 拉低或短路的直接判定cpu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技巧 13寸mbp屏接口进水的 主板都不用拆 主板屏线接口排线翻过来 直接测左上 第2.3个点 拉低或短路的 ...

谢谢,我最后也是测量那个接口,才确定是CPU损坏了,下次会提升检测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