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花屏

楼主(2021-03-06):
能启动,排除内存原因

网友:
难道不是显存或GPU坏了吗?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看!

网友:
cpu  挂了 挂了

网友:
能启动,不会是cpu坏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能启动就不是CPU挂?你这有点犟啊

网友:
CPU和桥集成一起的就是CPU坏了。

网友A:
没什么捷径可以走,一步步排除把,
不要说能启动就排除内存原因,
先更换内存(板载就加焊试试)
不行再显卡、cpu、主板一步步测试

网友:
显卡和显存排除一下

网友:
首先修显卡

网友:
挨个排除下。。。

网友:
这是典型的显存花屏。

网友:
盲猜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
什么机型也不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捷径可以走,一步步排除把,
不要说能启动就排除内存原因,
先更换内存(板载就加焊试试)

学习了,一步一步来,平日判断故障确实过于急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