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windows_7_ultimate_x64_+整合USB3.0+NVMe+支持UEFI+Legacy

楼主(2021-03-06):
安装版系统优点:
1.不用考虑BIOS设置。
2.不用考虑硬盘是否存在隐藏分区。
3.不用考虑主板模式,兼容UEFI模式和legacy传统模式。
4.不用考硬盘模式、不管是IDE还是SATA都可以放心安装。
5.不用考虑硬件驱动,只要不是非常特别的硬件都可以完美安装加载。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qYd5CSW  (复制到游览器即可打开)

网友:
有的用户就是指定要安装这种纯安装版的,,,

网友:
试没试过呀,如果好用真是解决了很大问题

网友:
装这种是最稳定的,就是麻烦了点。
装新机,我给客户都是装的官方纯净版

网友:
很不错,收下了谢谢

网友A:
标题是win7 ,但图是win10的,why?

网友:
这。。我保存到网盘,只有一个空文件夹~

网友:
到底是win几

网友:
其实就那么回事,一个小工具加个u盘就能做了。现在windows没什么新鲜玩意了

网友:
安装板的无趣

网友:
楼主。这是不是纯净版?

网友:
再次确定了一下  就一个叫资料的文件,1.5M,得首先排除不是病毒

网友:
安装版我下载试了一下,不行啊。

网友:
到底是win几啊老哥?

网友:
我安裝的一般也是工作站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是win7 ,但图是win10的,why?

重新封装的。

网友:
没吃过糖不晓得糖有酸甜苦辣咸

网友:
是不是win10官方镜像的壳,核心系统wim文件换成win7的了?

网友:
重新封装的

网友:
直接释放wim不更方便。十几年前的方法早就不用了

网友:
2345+QQ全家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