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懂哥,#显卡#丝印08-

楼主(2021-03-06):
请教各位懂哥, #显卡#  丝印08-30z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一颗显卡上12v转5v的芯片,测量居然有5.9v有时会飙到7v pcie供电也没出来,pcie的pwm芯片是由5v供电的,

网友:
查一下外围电阻,芯片一般不大爱坏

网友:
也没图纸不知道点知大小

网友A:
电感储能,要在电感输出端测叭,输入端测就是比供电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储能,要在电感输出端测叭,输入端测就是比供电高

好的,学习了

网友:
测旁边的电容电压

网友B:
谢了,但不是这个芯片。

网友:
后续:这是颗给接口的5v转5v转换管,后来没找到相同的直接电阻连上。

网友:
pcie的1v没有,原因是供电本身芯片坏了,直接换掉就好了。上机测试正常,到此修复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了,但不是这个芯片。

看错了,确实是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