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SA32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21-03-06):
维修一台网吧的ELSA32寸高清显示器这显示器带有DP和HIMI接口,图像显示白屏 测量逻辑板的L3电感无电压也就是VHAVDD,断开屏排线 出现图像,于是测量屏板RAVDDS对地阻值短路,拆下电容测量阻值OK,直接更换掉图像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技术,你运气真好,我遇到一个撕了耳朵,一半图像有点粗糙

网友:
电容阻值0K,我看成OK。

网友:
没看懂啊,加点文字说下呗

网友:
现在的32寸显示器电容坏的可多了,都是短路的,一般是显示器有背光没有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