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无图无点位6050A2923901触发0.05不动修复 附主板高清图电压测试图首发...

楼主(2021-03-06):
  此机待机时有5V,触发后出3V。8代I5备份的BIOS,直接刷是不行的,给有需要的朋友。
  先看板号:

  待机电流正常,按开关后电流0.05不动。

  搜索论坛发现没有图纸没有点位,也没啥维修案例:

  论坛看到求助,说触发0.05后待机芯片发烫,不知如何解决。

  摸一下待机芯片,简直一模一样的故障,我的也是触发后待机芯片发烫中!测电压0V,测其对地阻值却也无异常。

  测主板上别的电感,发现内存供电1.2V已经出来,说明确实已经触发。

  那为何触发后全板电感测不到3V并且3V待机芯片发烫?

  想来有可能是后面的二级电压有问题吧!

  但无图无点位怎么找二级电压呢?

  凭着经验在主板上使劲搓搓搓几下,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上烧机大法。

结果一阵烟雾腾起,秒杀结束
一般偏老的机子,二级电压都是经一些36脚或者8脚的场效应管转换。在广达的主板上常见受控于SUSON、MAINON等信号。如图:
新一点的机子一般采用QFN芯片转换。这里分享一点怎么在无图无点位的情况下快速找到并测各个二级电压的阻值,仅供参考(上面3  6  8脚一个个在主板上单独的二级电压转换管也比较容易找到)。如图:

基本都是这种偏长方形的芯片,它的4个角都有两个相连的引脚,见到这种芯片先把它4个角落的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测一遍就对了,一般都是3V3V  5V5V  1.5V转1.5V之类的,我统称二级电压。
可不能小看这些二级电压,比如遇到过1.5V转1.5VDDQ转换不过去,导致触发0.6不跑码的。比如1.5V二级电压(给显存的供电)短路导致亮机掉电,或者有些触发瞬间掉电,触发后待机芯片发烫,二级电压没转换出来触发0.2不动无CPU供电等等各种故障。
在这块主板上,我目测了一下大概发现了有3个这种QFN芯片,几下测下来立马就锁定目标了。
亮机图:
大家觉得写得还不错的加分鼓励一下哈!

网友(点评):
大师的维修思路厉害在千变万化,溜得一P!每看你新发的一篇帖子,就像每次看见女神换了一件新衣服,给人从未有过的喜爱与冲动

网友A:
有过程,有总结,好贴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过程,有总结,好贴子!

有空来加分 图片还没上传完 明天陆续上传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经验,对我这种一知半解的图片加说明基本就看得懂了

网友C:
贴子重复了,回头帮你另一个删了

网友:
最后是哪个电容起雾升天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子重复了,回头帮你另一个删了

昨晚发帖碰到了问题导致重发  已跟管理人员反馈

网友C:
好贴,已帮你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贴,已帮你加分了!!

感谢陈总赶来支持  大爱呀
我的图片还没传完,今天帖子上传的容量用完了  只能明天继续补传了

网友D:
这个不光对新手有意义,对没耐心的老手也有一些意义

网友:
是什么烧了

网友:
今晚十二点我再上传烧坏的元件图哈

网友:
有总结,好贴子!

网友E:
师傅对 电路原理分析的透彻, 维修过程写的详细明白,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师傅对 电路原理分析的透彻, 维修过程写的详细明白,受教了!

好 感谢加分 我的图片还没上传完 好痛苦

网友:
如果能把信号,思路整理写一下就更完美了。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丰富多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空来加分 图片还没上传完 明天陆续上传

必须的,在手机上加不了,来电脑上加!
我这几天,天天都不能上传附件,搞的我都不能发帖子,郁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贴,已帮你加分了!!

我这几天,天天都不能上传附件,搞的我都不能发帖子,郁闷!是怎么回事?感觉好几天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几天,天天都不能上传附件,搞的我都不能发帖子,郁闷!是怎么回事?感觉好几天了

建议编辑好白天发,成功率高,晚上发贴会被审核的,也是第二天管理发现后审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建议编辑好白天发,成功率高,晚上发贴会被审核的,也是第二天管理发现后审核的

天天提示:

今日您已无法上传更多的附件

我现在想截个图给你看看都不行

网友:
大师的思路厉害在千变万化,溜得一P!每次看见你新发的一篇帖子,就像每次看见女神换了一件漂亮的衣服,给人从未有过的兴奋与冲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编辑好白天发,成功率高,晚上发贴会被审核的,也是第二天管理发现后审核的

我发现这个问题了,可惜现在是我上传不了附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天提示:

今日您已无法上传更多的附件

你回头加我QQ 857699050,你在不在我们远程群里?在的话不会不知道我是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回头加我QQ 857699050,你在不在我们远程群里?在的话不会不知道我是谁

好吧,我没在远程群里,但是我只知道你好像是学习委员,因为我会看视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没在远程群里,但是我只知道你好像是学习委员,因为我会看视频

你在视频中看到我了,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在手机上加不了,来电脑上加!
我这几天,天天都不能上传附件,搞的我都不能发帖子,郁闷!

原来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这几天也是遇到不能上传附件  很是纠结!!!到现在我这个帖子想传的图片都没能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这几天也是遇到不能上传附件  很是纠结!!!到现在我这个帖子想传的图片都没 ...

是不是系统错了啊,我天天发空贴!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视频中看到我了,牛逼!!

哈哈哈  我在视频中也看到你了

网友:
加分了现在新机器电容短路的越来越少。

网友:
厉害,盲猜都是带有思路的。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2021-04-26):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光对新手有意义,对没耐心的老手也有一些意义

哈哈、你也在啊

网友(2023-05-27):
加分,给愿意分享的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