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绿黑线短接后工作正常 断开也继续工作 求助

楼主(2021-03-07):
纯属兴趣  折腾了好多天这块板子  每次都要断电才能停止 后面因为不停插拔 结果保险烧了  折腾了好久才把坏的东西代换上去  期间辅助电源的IC代换了 不知道是虚焊了还是其他原因 搞得走了好多弯路  最终又换了一片 输出正常了 但是除非断电才能关机 这就蛋疼了  有懂得朋友帮忙指导下 谢谢了
目前症状就是 绿黑短接后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断开短接 他也还是运行中  = =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别瞎搞,不能关机也可能是主板问题,建议来我们迅维远程或实地学习,找我或迅维培训中心都可报名!!

网友:
换个正常电源就可以正常 你跟我说是主板? 已经修好了   真是啥都不是

网友:
建议来我们迅维远程或实地学习,找我或迅维培训中心都可报名

网友:
沿着绿线电路找可疑的元件,如果还是没用就只有换主控ic了。

网友A:
解决了  IC红胶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IC红胶惹的祸

什么叫IC红胶?

网友:
迅速成长守护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