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东芝6576FG芯片的引脚电路图

楼主(2021-03-07):
          如题,昨天接手一台客户的兄弟7180DN打印机,故障是开机时不时打印报错,有时打印几张就报无法打印0A,请关闭重启打印机,有时打个几十张报同样故障(不知道是不是主板电容漏电所致)  。0A代码表示风扇故障,,老师们,但我这个不是风扇坏了,因为用替换法试过了。今天跑了一下线路,发现风扇的供电红线,经排线连接到6576FG芯片的第13脚,风扇在不工作待机时,白线有3.3V输入,机器报错OA后,我测量了一下风扇24供电电压是没有的,我跑了一下线路,发现风扇的红线供电24V是连接---东芝6576FG芯片的第13脚,老师没有这个芯片的DPF图纸?待机时,风扇白线有3.3V输入,按下开始键后,打印机开始工作,待机电压拉低为0,红线输入12V,等一会,高速旋转的话,红线输入24V。然后用一会就报错OA,就停了.....怀疑芯片不良或者是外围有不良元器件老化,导致短路,导致电压拉低为0V,报0A代码,所以.本人因维修需要,求一个东芝6576FG的芯片电路图,老师能不能分享一下,修好的话,我会分享是怎么修好的哦。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应该很难找到的吧

网友:
我买了一个低压电源板回来换上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帮你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的图纸

网友A(2021-04-08):
把U6换了,30320 我的OK了。

网友:
图片上没看到u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U6换了,30320 我的OK了。

试了一张又挂了。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靠近电源排线接口处

网友:
换一个高压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