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X390笔记本 HDMI接口不能用 没有搜到资料无从下手

楼主(2021-03-07):
求助  联想 X390笔记本  HDMI接口不能用  没有搜到资料无从下手             进系统显示这玩意    显卡驱动也没有

网友:
没有显卡驱动或显卡不良就不会出来HDMI,建议把显卡驱动搞好,HDMI就好了

网友:
接口好像有一个保护芯片,有些可以拆了

网友:
显卡不良就不会出来HDMI,建议把显卡驱动搞好

网友:
把驱动搞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