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RZ09-0195进系统PE灰屏

楼主(2021-03-07):
给大家分享一下。故障是进PE灰屏,灰屏之前状态是有CPU供电的。一到灰屏就CPU供电消失。只需要把CPU供电的MOS管和集显供电MOS管兑换一下。就搞定了。加点分吧

网友:
兑换一下就好了、?? 稳定么、?

网友(点评):
因为手头没有这种管子,为了测试就临时换了。结果是测试下来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也看了论坛有同样故障的。都没有说明是哪里问题!分享出来兔得大家走弯路。维修人不容易!

网友:
你这想法真是清奇,,每天都接触到这些,我真没遇到过进PE灰屏,见识了;

网友:
加点分啊!我日。我太老实了

网友A(2021-04-11):
右边这两个是CPU供电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右边这两个是CPU供电对吧

集显和独显的兑换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和独显的兑换就好了。

集显和独显吗  你确定吗 管子脚位都不一样

网友:
什么原理?阻值偏低吗

网友(2025-09-08):
学习了,说白了,还是热稳定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