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 教学一体机 IPC-A79OPS V1.0 不上电 ?

楼主(2021-03-07):
接手一台教学一体机 的迷你主机,现象是不上电,待机0.01,主板上有个电感是12V,无3V  5V 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是TPS51285B ,查到这个芯片可以用1225C代换,代换后故障一样,在料板上测试了51285B 是好的,说明问题不在这里。
感觉会不会是EC 或者 BIOS ,找不到这机器的任何资料,甚至这种主板x宝上都没有找到,大家帮帮忙 ,这东西怎么处理 ?
还原芯片,把51285装回来的时候发现,刚刚加热后能够开机,待机有3V5V,判断是滤波电容问题,换掉两个电容,故障修复,谢谢大家关注,看来应该买个示波器了,一直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合适。

网友:
按时序修

网友:
那有时序啊

网友:
只有忙修了啊

网友:
我给你加分,你顺道给我加个呗

网友(点评):
公然积分交易 列为重点关注对象…… 小心清空积分哦

网友A:
这种主板我修过,先把待机修出来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我修过,先把待机修出来最重要。

麻烦问下这个待机的开启信号是怎么控制的啊 ,有没有 可以参考的图纸资料

网友:
围观群众表示不会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一直报警 不显示。没有什么资料。。不过我是华盛工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一直报警 不显示。没有什么资料。。不过我是华盛工控的。

你的能够上电是吗 ?
主板一样不  ?
帮忙看看 待机是不是有3V  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能够上电是吗 ?
主板一样不  ?
帮忙看看 待机是不是有3V  5V

等会有空的拿出来拆开看看。好久了没资料没动它。

网友D:
鸿合?我们远程学习群里有人专修此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会有空的拿出来拆开看看。好久了没资料没动它。

好的 ,有空了研究研究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鸿合?我们远程学习群里有人专修此机

这个不是鸿合,不过差不多是一类的产品,什么群? 能不能拉我进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鸿合,不过差不多是一类的产品,什么群? 能不能拉我进去一下

可以加入这个群992696943,我们37期班长创建的

网友E:
某宝找人合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找人合成一下

合成BIOS吗 ?现在不能确定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主板我修过,先把待机修出来最重要。

正解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