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如何处理??

楼主(2021-03-07):
X79  1356   E5 V304
BOIS  默认内存最大只能用4G
如何修改为最大内存为16G
双内存槽,M2 , CPU 2420v2

网友A:
不应该吧X79支持绝对不止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X79支持绝对不止4G

问题就是这样,插4G两条就没法用了!

网友:
虽然说支持最大32,可惜就只能这么大!两个板都一样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升级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话升级bios试试

这个BOIS是付费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