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卡增加uefi模块支持主板uefi

楼主(2021-03-07):
首先使用gpu-z保存显卡的bios 然后使用把BIOS拖到附件的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1.9.3这个目录。将bios拖到GOPupd.bat这里根据提示进行操作,gpu-z显示的gpu核心进行操作。最后在AMD and Nvidia GOP update 1.9.3这个目录内得到原保存bios命名+GOP.rom的bios。然后使用附件带的程序刷入显卡bios芯片,如老bios是64k,转换后的bios大于64k,需要更换显卡128k的bios芯片。

网友:
补充下附件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显卡改了BIOS,主板不支持UEFI引导。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这显卡改了BIOS,主板不支持UEFI引导。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主板是am4 昂达a320的没有efi老显卡就不亮。折腾了这个uefi才亮的